楼主(2004-05-30):
我使用的是SLC 5/04,通过编程电缆直接连接,PLC配输入、输出模块各一块。PLC站址为2,节点名为SLC。欲加一名为button的开关量标记,其在PLC上的地址为I:1/0,类型为设备,扫描类型为A,请问如何在标记地址栏中输入地址?我输入I:1/0后,运行后总是提示“通道1错误-‘(00)地址或内存出现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在线守候中......

网友A:
输入错误,这要看你的开关量模板是多少通道的,初始化完成后,一个字的每一位都代表一个通道,我以前玩过,好象是  I1:0/1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cn/applications/gs/ap/gscn.nsf/pages/SLC_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