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31):
求救高手、斑竹:我在工程应用中使用了一个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两线制超声波液位检测计输送的4-20MA模拟量信号。但由于该超声波液位检测机外部只有两个接线端子(一“+”,一“-”)。厂家提供的接线方式如下:从电源模块24V+引线到仪表的+输入端,从仪表的“-”端出来后接到模拟量输入的A+(A+和RA已短接),A-出来后接到电源的0V端。开机后,运行一段时间,模拟量输入口被烧,请高手及斑竹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样接法是没错,检查一下是不是其他地方有问题,比如会不会有雷击的可能等等。

楼主:
雨都没下,呵呵。而且接上去运行时间不长便烧了。

网友A:
既然出现问题就一定有问题,因不知道你现场接线情况,不好断言故障在那里。你应该仔细检查。你检查一下你给超声波液位检测机用的24V电源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24v电源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仪表接上电源后需51秒才能稳定,稳定后输出电流是没有问题。在4-20MA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