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31):
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
我的毕业设计课题:
1.基于MCGS的污水处理监控系统.
硬件部分使用PLc来完成。我选用的是ormon的c2ooh。怎么编程啊!!
2.基本控制:
选用液位变送器测出液位值,模拟量输入,如果到达上限,则进水阀关闭,潜水泵动.
如果到达下限则潜水泵停止转动。再测暴气沉淀池液位,也是模拟量输入,如果达到上限,则潜水泵停止转动,延时30min,再打开出水阀门.
3.我的问题主要是:
模拟量输入怎么和设定的上限值比较?
延时时间太长了,普通的定时器根本不够用,怎么办?
多谢大虾指点迷津,不甚感激!!!
email:yiyiyi88@yahoo.com.cn

詢問都能將帖子寫的亂器八糟,有你的!!替你新排一下.
標題要寫清楚.帖子發一份即可.!

网友A:
回答你!
先接受批評....你是爛學生!
1.目前連PLC都不清楚要如何用!如何幫你?
2....................
3....................

楼主:
谢谢!急死了那,没想到:)也没人回复,郁闷啊!!!!!那我怎么改标题啊,麻烦你了!谢谢!!!

楼主:
接受批评。我也很郁闷,不知道老师干嘛选这个课题。我的专业根本就没学这个啊,好容易把基本指令看懂,编写简单的还差不多。唉!

网友B:
我没编过欧姆龙的程序.

你的问题应该是液位变送器对应你定义的上下限位置的模拟量是多少.将它换算成数字量.再用比较指令比较后输出开关量控制你的潜水泵和进出水阀即可
延时时间太长可用计时器串联使用或计时器和计数器串联使用.直至达到你的要求即可

网友C:
我晕倒
现在学校是怎么回事?
没学的要考

你怎么学的?

楼主:
啃了一下书,终于把那程序编好了,谢谢提醒。
我们的老师有问题啊,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弄,还当我们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