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31):
plc的输入端同时输入两个相反的信号,会有输出吗?

网友A:
如果是外部开关量.则输出按正开关量关联的逻辑输出.如果是程序内部开关量,则按程序位置靠后的信号对应的逻辑输出.如果是外部模拟量,正反两个信号抵消后剩余的正数部份才会发生作用.如果是内部模拟量处理,则参照内部开关量的的逻辑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