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31):
有一个问题要向大家请教:
     我公司如今用松下变频器,三相的,220V,380V出电的,入电可单相或三相,主要用来配意大利一种三相(220V,380V)刹车马达使用。
     如今有以下问题:由于用在刹车马达,马达入电为三相(220,380V),刹车部分在马达后面。入电也为三相(220,380V)。马达入电与刹车部分分开入电,(刹车部分不能接变频),也就是刹车部分一定要保正入电220,380V,也能做到同步,即马达一断电,刹车部分也同时断电。
      整个系数主要是为了能刹车,也能达到马达调速的功能。但是,刹车部分常烧,更换了新马达也是这样。
   请教大家有无碰到类此这种事,多多指教我。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参数的问题!
变频器设置停车的方式一定要选自由停车,这样给出停车信号后,变频器就停止输出,电机靠刹车部分的磨擦停下!
如选择刹车功能,给出停车信号后,变频器按减速时间来停车,这时如果接通刹车部分,由于电机还有部分变频器给出的转距,可能对刹车部分有影响!
另外给出停车信号与给刹车通电之间最好加一个短时间的延时!

网友B:
刹车部分常烧,应该温度过高引起的,可以增加通风或降低电压试试,有可能刹车的整流调压单元损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参数的问题!
变频器设置停车的方式一定要选自由停车,这样给出停车信号后,变频器就停止输出,电机靠刹车部分的磨擦停下!
如选择刹车功能,给出停车信号后,变频器按减速时间来停车,这时如果接通刹车部分,由于电机还有部分变频器给出的转距,可能对刹车部分有影响!
另外给出停车信号与给刹车通电之间最好加一个短时间的延时!
同意!

网友D:
变频器停止时应有一个减速过程,当代的电机的转速接近零速时刹车。有可能是你的电机在运转中可能运转速仍然很高,这是时给出刹车信号,可能有过热损坏刹车线圈。另一种可能是刹车运作过度频繁引起的,你可以考虑改用其它的整流单元,一般的刹车线圈是直流190V。松开刹车动作应该与电机启动同步,电机启动也应有一个加速过程,电机零速启动瞬间松开刹车。在刹车线圈上并联续流二极管。刹车动作不能太频繁。

楼主:
好多谢大家的分析,我的刹车电机刹车部分的接法同电机一样,也是出六线,两种接法的,如今出现了这种问题,都未有办法解决

网友E:
能否告知刹车的型号规格,这样方便分析。

楼主:
我用的是意大利SEIMEC牌子的刹车电机,有B3,B5两种,电压都是三相的。变频器用的是松下MIX,M2X的,出电有三相220,三相380两种。

网友F:
同意顶楼的分析。如果还烧,那得看看控制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G(2004-07-02):
可以将制定时间调整到当马达转速只有额定转速的5%-10%时,制定效果最佳。

网友H:
我以前也用过这种刹车电机,可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I(2005-06-27):
您不妨访问www.yiqiyibiao.com会有满意的解释说明!

网友J(2005-08-10):
变频器中有两个重要参数,启动加速度,停止减速度.你检查一下减速度参数.抱闸线圈常烧是磨擦引起的.

网友K:
变频器中有两个重要参数,ACC启动加速度,DCC停止减速度.你检查一下减速度参数DCC.抱闸线圈常烧是磨擦引起的.

网友L:
[原创]
我也用过类似的需要调速又要有刹车的意大利的电机,主要用于比较精确的定位,用的变频器是FR-U120-0.75的三相220伏输入,我用PLC单独输出控制刹车线圈、单独控制变频器的起停,时间问题在程序上很容易就完成了。后来我只用变频器的刹车功能就能完成。

网友M:
在工频下工作不用变频如不烧制动部分,就要考虑控制回路!

网友N:
主要是因为变频器制动与刹车信号不同步引起的,建议你试用VACON变频器的多种停车功能;若有疑问请咨询:0571-85382072余

网友O:
在变频器发控制单元外接一个制动电阻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P:
肯定是接线有问题,我遇到这个问题,你可以仔细查一下线,肯定是报闸和变频器的电窜了!我已经烧过三个了,

网友Q:
可能是抱闸太紧了,当电机运转时抱闸不能完全打开。然后查下接线有没有破损。

网友R:
说的 对。我感觉变频器停止一段时间后,刹车动作,否则设备有惯性,转矩,会导致刹车烧毁。

网友S:
电流大了

网友T(2005-12-01):
变频器没有升压功能,输入220V,输出三相一定是220V,不会是380V
作者简介:1993年毕业北京理工大学,现为北京北京昱能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工控网日立论坛斑竹!

网友U:
不知你的刹车是否电磁式的,如是电磁式的可能是阻尼二极管坏了.刹车频繁使用几次就完了.

网友V(2006-01-18):
[原创]
我也用过类似的需要调速又要有刹车的意大利的电机,主要用于比较精确的定位,用的变频器是FR-U120-0.75的三相220伏输入,我用PLC单独输出控制刹车线圈、单独控制变频器的起停,时间问题在程序上很容易就完成了。后来我只用变频器的刹车功能就能完成。

同意!

网友W(2006-10-27):
控制端不是有RELAY吗,你可以用RELAY来控制制动部分,可以作到同步,我是Schneider Drive 公司的

网友X:
本公司是销售变频器芯片,如有需要的朋友请电:0755-25657772   或 13247635871  胡生

网友Y(2006-12-14):
可能是参数的问题!
变频器设置停车的方式一定要选自由停车,这样给出停车信号后,变频器就停止输出,电机靠刹车部分的磨擦停下!
如选择刹车功能,给出停车信号后,变频器按减速时间来停车,这时如果接通刹车部分,由于电机还有部分变频器给出的转距,可能对刹车部分有影响!
另外给出停车信号与给刹车通电之间最好加一个短时间的延时!
应该是参数问题.

网友Z: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AA(2007-09-13):
kan kan 学学

网友AB(2007-11-27):
1、调整参数,在速度降到在5%~10%给出一个开关量信号来控制刹车。
2、将变频器设置为自由停车功能,同时给抱闸信号
3、利用变频器的制动功能,加制动电阻。

网友AC:
10F的有道理!!

网友AD(2008-01-13):
我大約知道問題了....頂

网友AD:
我大約知道這是
變頻器
的問題了....頂

网友AE(2008-03-11):
应该是变频器停机参数的设定问题!

网友AF(2008-09-11):
北京华仪芯源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AG(2008-11-05):
可能原因:1.参数设置不对,
         2.抱闸控制方式不对;和抱闸动作频率没有必然联系;我也这样用过,没问题,我的抱闸也是6棵线,动作频率非常高,应用数月,一直没没问题,也不烧

网友AH:
2楼的很有道理

支持

网友AI(2008-12-09):
同意2楼  支持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