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1):
求解:如下文

我的一位电工朋友问:若一台750w三相电机改单相供电,c1=?,c2=?,电机功率变为多少?

网友A(2004-08-07):
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单相运行
2003年,第11期,类别:电子技校

   对于1kW以下的小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不仅可以作三相运行,而且也可以作单相运行。
   1. 电动机单相运行时的连接方式
  (1)三相绕组的三角形连接
   如图1所示。将电容器并接在三相绕组的任意一相两端(图中接在U相两端),然后220V市电加在电容C的一端和V2与W1的交点处。这样,电机就可旋转,如需改变电机旋转方向,则可按图2所示连接,将市电从电容器的一端调换到另一端即可。
  (2)三相绕组的星形连接
   将电容器接在任意两个端子上(如图3中接V1、U1),220V市电则加在余下的端子W1和电容C的任一端上。这样,电机就可旋转。如需改变电机转向,则将市电的一端从U1换接到V1端即可(如图4所示)。
   2. 电容器的容量选择
   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作单相运行时,所选电容容量一定要合适,若太小则旋转无力,启动困难;太大则回路电流过大,导致电机过热。一般电容容量值选择如附表所示。
   如果不查表,也可以按经验公式获得:当星形连接时,所需电容容量C(Μf)=P(W)/17,C的单位是μF,P的单位是W;当用作三角形连线时,所选电容容量C(μF)=P(W)/10。

网友B(2005-12-25):
多谢!我以前学过不过忘了!

网友C(2006-03-11):
三相改单相
星型这个接法电机工作个把小时很容易发烫,需星改三。

网友D:
二楼的不错,我上次本想发上来,却不会发图,只好作罢。建议斑竹加到资料帖里。

网友E:
刚做电工时,有不少人用这来考我,哈哈!一帮鸟人,已为了不起呢!我看他们也就知道这点儿!

网友E(2006-04-20):
外星人来了啊,快去看啊!长着好长的毛啊!

网友F:
各位师傅我没看见图呢?

网友G:
我以前在电动机的修理店工作过,也帮别人改过几台.我也看过有些资料上有介绍这两种方法的,但两种性能都不好,应该将三角形的一个角拉开在拉开点串电容..星形接法是把星点拉开一条通过电容再接到电源.

网友H:
电容的选取也可按这公式:C=1950Ie/Ue cos@;对于0.6kw以上可按电动机起动负荷再增加一个1——4倍的容量的电容并连,于增加起动转矩,达到额定转速时断开。

网友I(2006-08-29):
謝謝
收藏了
更大的怎麼辦 2kw的呢
也能嗎

网友J:
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J:
4kw的怎么办

网友K:
小功率的可以考虑.大于2KW以上的改单相不合适.

网友J:
信大哥,收我做徒弟吧

网友K:
勤上论坛多看帖,
自有高人把题解;
尔等盛情难推却,
网论问答互相学.

网友L(2006-10-16):
那请问1kw以的怎么改呀?

网友M:
长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N(2007-02-11):
的确是长了见识.收了.谢谢楼主

网友O(2008-04-02):
引用 网友P:

好!!!!!

网友Q(2009-03-23):
15楼的方法可不可取?请大家帮忙评价一下

网友R:
我也改过一台,运行不到20分钟电容就爆了,我以为不能改了,资料有问提。我检查一下电容,发现电容里面有一大一小两只小电容串联,我分析是分压不均造成的。我又买了一只好的装上,通电运行一切正常。(是一台750瓦V口锯,已经用了两年了)

网友S:
学习了,不断进步.

网友T(2009-05-23):
我刚学。对我的帮助很好

网友U(2009-08-04):
好贴,知道一些,可惜没实践过。

网友V(2010-12-02):
一般1KW以下小三相电机均采用星星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改单相电机运行较为妥善。

网友W(2012-03-21):
初学者,学习了,以前都不知道,谢谢

网友X(2013-08-01):
回复 网友E:
说的好,确实有很多同行,这么干,讨厌啊 !!!

网友Y(2013-09-27):
非常不错啊,以前没注意到,感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