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1):
控制模块是不是就存储幅值信息,然后发出信息控制IGBT的通断.
我刚接触变频器,那么老厚一本书,我找不到主要信息
望各位老大不吝指教!!!

楼主:
我说的太泛泛了,变频器用的变频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整流--逆变的过程.
把恒压恒频的交流电整流成直流在中间环节,通过控制电路控制输出功率管将直流电有规律地通断.输出等高等距不等宽的脉冲.输出脉冲的波形等效于正弦波.而且输出电压随频率改变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