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1):
请教! 负压容器的液位可否用差压变送器测量,

网友A:
可以,不过你要制作一个平衡容器。

楼主:
??
具体一点

网友B:
可以,你可以将高压室接大气,低压室接到负压容器,如果负压不高,在低压室与负压容器最好做一个引压器.

网友C:
雷达液位计!

网友D:
雷达不一定好用,我认为你可以用差压测量,不过还得了解一下介质,是否有泡沫等等。

网友E:
可以,根据不同的介质的状况选用不同的测量方式

网友F(2007-02-03):
比较麻烦,我正好也碰到此问题

网友F:
我们单位的压力油箱(100~1500mm的煤油,压力范围是-0.1~0.9Mpa)也需要将油位信号远传到主控室,我原先用的是压阻式差压液位变送器,使用过程中发现油箱在抽真空时,液位显示就不对了,根本不能测量负压状态下的液位(后来询问厂家才得知他们这种液位计确实不适用负压下的液位测量,算我倒霉,选型不当)。
向各位大虾求教!!!

网友G:
EJA有真空表啊,ABB也有
建议用进口的真空表
因为你量程不大
国产也可以满足
看你们领导意见
进口的在8000-10000左右
国产的相对便宜些

网友H:
差压方式绝对是不好!我曾经使用过,最终换成了浮筒式测量。雷达和超声波都是不错的选择,最好采用导播雷达。

网友I(2007-12-28):
温度是多少?如果温度高了再加是真空如何解决?

网友J:
电容式液位计
药厂基本采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