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2):
求救!!!
我想用笔记本连接C200H,不知道怎么连,请指点!!
用什么模块、什么样的电缆?

网友A:
要有原配的接PLC的RS232电缆,在有一根USB转串口线就可以搞定了,但你要是不用USB口的话,也可以的,但就是有点麻烦,上次作了一根,很讨厌的!!!

网友B:
C200H-CPU01
3G2A6+LINE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我用了个RS232的模块插到机板上,然后用232的线联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