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辣手,~~~~

楼主(2004-06-02):
1平方的闸门,提升0-80公分,远程控制提升高度,采用0-10mA、4-20mA都行,用什么制动方式来控制,该闸门,是用在梯形水渠上的,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改装,达到目的,小弟很急,望给予指点。。

网友A:
电机+减速箱+限位开关+简单继电器回路

网友B:
刹车电机+减速箱+限位开关(或位置传感器)+继电器(或PLC)

网友A:
plc就没那个必要了!
他之是一个闸门啊,浪费。。。

楼主:
谢谢各位哥哥!!
我还要进行远程控制,在远程知道闸门的位置,并控制,

网友C:
若是遠程您可以考慮用PLC+4-20mmA+通訊!

网友D:
其实刹车电机+减速箱+一块带CAN口的控制卡就可以了

网友E(2004-09-24):
位置控制用增量编码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位置控制用增量编码器
这样的代价太高了一点吧?

网友G:
如果用液压,可以选用有远程控制(0-10V,4-20mA)的液压控制阀。
0-80cm行程测量,要求不高用可变电位器,有现成的传感器,就是通过
一根金属拉线调整电位器,可以测量行程和角度。

网友H:
有点迷惑了.我用到位置或者距离的情况,很多都是编码器.(绝对和增量的.)

网友E(2004-11-12):
增量编码器是可靠的

网友I:
电机+减速箱+限位开关+继电回路就行了,控制箱在远程就行了
比较省的

网友I:
要自己位置就用增量编码器就行了,
通讯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J:
位置控制不应该用增量编码器,那是速度控制用的,用于位置控制不是不行,而是不好。
位置应该用绝对值编码器来检测。选个带485的绝对值编码器(大约2500,12位的,如果8位的应该几百吧),升降信号用开关量,4-20mA就省了。成本也不是很高。如果用PLC,西门子的S7-200有自由通讯口,可以和绝对值编码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