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2):
刚开机就死机,
按ctrl+alt+del也不能重启
显示器上显示:
del:setup  f11:boot menu  f12:network boot
COMS/GPNV checksum bad
press f1:setup  f2:load defaut
但是按f1,f2,del都没反应;
后来把bios跳线放电重启也是出现上面的情况;
谁能帮帮我?~~~
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是不是CMOS集成块坏了?

网友B:
你的BIOS坏了,重新刷一下就好了
ACTRLRUN-科日新工控,台湾研华授权一级经销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我前几天抱去修了,
结果换了几个电容后就可以进入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