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能自锁

楼主(2004-06-02):
我想问一下伺服电机不能自锁,加了速度信号有时转有时不转,就算是转的时候只要用手一抓就就会停,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伺服电机已经烧掉?

网友A:
把控制模式改成位置控制,不加信号时就自锁,一般用手转不动。

网友B:
参数没有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数没有调好。

呵呵大哥何不来个比如什么参数来给我们低手学一下呵呵

网友D:
楼上的你迷路了呀?找我指路啊。
呵呵,好久没和你在网上一起灌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你迷路了呀?找我指路啊。
呵呵,好久没和你在网上一起灌水了。。。。。。
呵呵,有空上來逗小孩子啦,不要帶錯路喔,小心告你拐買兒童.^--^

网友D:
我带路?迷路者在本网的网龄比我还长呢!和高手开个玩笑吧了。。。。。。

网友B:
如果电机烧掉根本就不转。怎么会时转时不转呢?
看看反馈的频率对不对?运转时候电流是多少。你说的太模糊了无法判断。

网友F(2004-12-06):
你用的功率是多大的,我们用的松下750W大惯量用手一抓也会停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功率是多大的,我们用的松下750W大惯量用手一抓也会停啊

直接抓电机的轴吗?
太夸张了吧.
参数没有调好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吧?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你怎么用它带负载呀.

网友H:
是不是,电流调的太小,保护了

网友F:
就是直接抓电机的轴,一点不夸张,戴手套一抓就停--报警16过载,我们用了一期十套就换别的型号了

网友I:
伺服放大器损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J:
伺服放大器损坏倒不太可能。
我看应该是电机的编码器跑了位置了。

网友K(2005-11-02):
怎么和大家联系,我也有几个这样问题估计是编码器跑了位置了.
要怎么处理?请和我联系好吗?
QQ:158599179

网友K:
急!
同上有几电机都不能自锁
问题解答或以联系:
xiaohua29@126.com

网友L:
关于伺服的多点资源共享!

网友K:
楼上可以交流吗?
我想向大家直接学习?
电话:13424797276
我姓王在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