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2):
一386DX工控机,1.2G硬盘,通过主板上的EP-rom启动并运行程序,过程数据保存在硬盘,后因机器不稳定,更换内存后,机器只能从C盘引导,程序不能运行,经和厂家联系后,在Bios中把启动顺序设为A,C,把Floppy Drive A:和B:设为Not Installed,打开Internal Flash/Rom Disk选项,但是系统还是不能从ep-rom引导,请大家分析分析!
操作系统是DOS622
因为这个机器比较重要,请大家尽快帮忙!在线等待!!!!smallji@sohu.com QQ:50177115

网友A:
在bios中把,other boot项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