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3):
请问各位同仁,目前市场上有没有支持交流信号采集的plc或模块呀?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不明白
取电流互感器?

楼主:
对亚,采集电流或电压互感器出来 的交流互感器。麻烦请指教一下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可选择适合你的PLC所接受的,一般没有大电流直接进PLC的,一定要转换的

楼主:
我想采集5a的交流电流和100v以下的交流电压。不用再转换有没有这样的plc模块呀

网友A:
是这样,PLC一般只接收4-20MA或0-10V的直流信号,如果要采集交流电流或电压,
方法一:电力仪表将电压、电流互感器进行转换成计量出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电度等等参数通过RS485采集到监测系统中,巧了,我公司也代理这类的仪表
方法二:由电压电流互感器经电压电流变送器,转成标准的直流电流电压信号,输入到类似于PLC的控制器中,但其它的电量是要计算的

如果你要监测的电量比较多,用电力仪表比较好;如果少的话用方法二吧

楼主:
谢谢,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