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3):
我现在要通过PCL725卡取汽缸磁性开关的信号,请问该开关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谢了。怎么接线?

网友A:
PCL725是什么卡?开关输出有PNP和NPN的!

网友B:
汽缸上的磁性开关有输出2根线和3根线的,一般接到PLC的接法是:2线的棕色线接输入点,蓝色线接0V,3线的棕色线接电源,黑色线的接输入点,蓝色线接0V.

网友C:
磁性开关通常2线,他是靠汽缸里面的磁铁来吸合和放开。蓝色线接0V,棕色线接输入点

楼主:
谢谢各位(抱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