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3):
小弟现在急着要作一个系统:(具体如下)
20台流速仪要把测量的流速传给工控机,并可以把测量的结果直接打印出来!
我想问一下:
1。共需要哪些设备?
2。工控机我选研华的什么样的配置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
晕啊!大虾们那?

楼主:
流速仪+A/D卡+工控机。用什么的组态软件比较好。哪位老师可以告诉一下吗?

网友A:
组态王用着还可以

楼主:
想问一下,组态王和MCGS比哪个更好用点!
谢谢!!

网友A:
对不起,我只用过组态王。
组态王能够支持大量的自控设备,在画面组态方面功能很多。

网友B:
MCGS要稳定点。
但好象用不着哪个A/D板,用485通讯吧,便宜的多,而且精度好很多,可以远传。

楼主:
没有A/D卡的话,那现场的模拟信号是靠什么转换成数字信号的,信号到工控机工控机又是怎么接受的?组态王怎么可以识别?》

楼主:
大件事啊。。。。。。。。

TMD那个流速仪输出的为脉冲信号。。。。我该选用什么样的采集卡可以把流速仪和工控机连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