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缆信号衰减

楼主(2004-06-03):
在工程中用37芯电缆传输至1000米的控制柜,结果压降过大,导致控制失灵,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加装中继或用通讯方式。我曾看过一种远传模块,采用RS485方式可传送至1.2Km,只需4条线,两条电源线,两条数据线。

网友B:
改远程IO或现场总线方式

楼主:
谢谢,怎么加中继,能否详细些?

网友C:
如果业主要求或本身采用的控制设备不支持远程I/O或总线的时候该如何解决呢?劳驾心情大姐指点指点!

网友D:
老兄,导线的截面多大的?直流/交流?电压?铜还是铝?
你可以估算电压降的吗

网友E:
这么长的距离肯定需要用中继器放大的!

网友F:
按照国家一些部门标准,现场仪表电缆直径应不小于1.0平方毫米,一般使用1.5平方毫米铜芯电缆。不知你在现场使用的是多大直径的电缆。由于现场情况你未说明,认为有可能电缆截面积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