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

楼主(2004-06-03):
各位大哥~大姐
偶是纯菜鸟啊,
       呵呵,想问一个外行问题,我用三菱的fx-60mr控制电梯
可以不可以用fx2n485BD这些通信模块???谢谢!!!!

网友A(2005-08-25):
顶:我也需要,FX-2N-64MR能控制及层楼的电梯。需要那些指令?、

网友B:
FX-2N-64MR 可以用BD模块,距离不要超50M,更长距离要使用A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