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3):
我用的是三菱变频器,我的电机再生能量很大,除了延长减速时间外,还有什么办法解决过电压问题?

网友A:
加入动力制动,用制动的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变频器采用刹车电阻,把能量消耗掉。

网友C:
安装能量回馈单元!
将能量返回电网!

楼主:
一般电阻选多大?

网友D:
假如你使用的是风机负载,你不仿试试把PR14改为0,或许会解决问题。

楼主:
不是 是一个偏心滚筒!

网友E:
加机械制动。

网友F(2008-03-30):
如果烧了我的变频器,100倍的赔款可以写进合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