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3):
最近,看了些有关三菱PLC的书籍,对我们手头在用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想进行技术改造,
只是PLC没用过,心里有点悬.据说plc集成了输入输出.我们的输入为舌簧的感应开关,DC24V
10W的,输出至电磁阀线圈的,也为DC24V的,3到4.5W的.本身线路就是顺控的.我觉得三菱的较适合,而且编程较好上手.今上论坛向高手请教来了! 我想请教一下,我的输入输出可否直接与PLC相连?

网友A:
其实,我觉的松下也很不错。它一般的有小型机有120多个端口,大型机有512的接口, 可以同时进行多种控制。可以直接代替继电器进行工作。它也是DC24V的,我门可以在输入段输入控制信号,然后由输出端送给被控制电器。不知你想准备对什么样的控制系统进行改制,可否将你的继电器线路图及使用要求发给我,让我看看,让我研究以下怎么设计它的PLC控制系统。 wise98@126.com

网友B:
我也喜欢用松下的PLC,特别是FP0系列,又小又方便.

网友C:
就标题而言,PLC只能替代部分继电器线路,并且具有比继电器更强的功能

网友D:
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E:
omron的PLC也可以做,你的输入/输出点数为多少?

网友F:
如果你的控制原理不是太复杂,老是在PLC上讨论就没什么意思,而应该想如何选用感应器去替换原有的设备。什么样的PLC都可以解决控制的问题,输出功率不够可以加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

网友G:
想灵活应用PLC的话,用西门子的,还可以宣称自己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