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COM口的问题?

楼主(2004-06-04):
我用一种台湾产的USB转RS232口的转换器,接在笔记本上转出来的是COM5,而编程软件一般只支持到COM4,按说明书上繁体WIN98操作系统下可以将此口改为COM3或COM4,但简体的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不知大家是否碰到?

网友A:
98不能更改com口的(起碼我的繁體98不行),2000,xp就可以.

网友B:
所以我花了14400买了带串口的DELL D600.

网友C:
use转串口现在还不是很稳定,比如我公司现在调交换机时有时候好用,用时候不好用。

大概是软支持还不是很好吧!

网友C:
现在来说也是用直接有串口的好,不过新式的笔记本好像都没有232串口了。
三星和ibm都是,

网友D:
会有这种问题吗?SIEMENS的软件就有个USB口的专选

网友E:
我的USB转RS232口的转换器安装后自动选择COM1口 大概你安装时不太正确,或者你重装系统

网友F:
2000,和XP在设备管理器里的端口里可以更改现用端口的端口号,我的本本就没有串口,但我有两根USB-COM的线,很好用啊,一般一个接PLC(COM1),另一个接触摸屏(COM2).我用的很好啊!

楼主:
不错,2000,和XP在设备管理器可以更改COM口的号码!但许多软件只能在WIN98下运行!
WIN98下又不能更改,有的软件只支持COM1~COM4,这种情况下就没办法了。

网友G(2004-10-25):
我試過,可以搞定
將usb通訊軟體卸掉,重新安裝usb通訊軟體,直至出現com1或com2止,

网友H:
如果真没有带真实串口的笔记本,建议还是加个PCMCIA的串口卡吧,我也试过很多usb转出串口的东西,效果都不好。应该是软件支持都不好。

网友I:
如果有COM1,谁还费这么大劲呀。

网友J:
我T41P的也没有啊!

网友K:
应该是安装的问题。我的就可以用COM3。

网友L:
怀念标准的RS232串口!

楼主:
我2002年买的联想NOTBOOK,PIII900,带有标准的COM口及软驱,以前好多次想换台新的,现在看来还是这台好呀!

网友L:
USB模块,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加装USB接口的简单方法

SY2303M USB 模块(SY2303M USB MODEL)
SY2303M是一款廉价、高性能集成模块,目的是解决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加装USB接口的问题。针对有些电子设备开发者, 不是很熟悉USB开发,但由于设计的需要又必要加装USB接口,SY2303M为USB在系统中方便地应用,提供了一条捷径。购买SY2303M模块,附有配套光盘,其中包括安装驱动软件、应用资料、电原理图等。

详细情况参阅网站:http://shsiyue.51.net/product06.htm
产品信息/SY2303M USB 模块
如果您最终选用了我们的产品,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提供我们全面的技术支持

上海思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番禺路955号  邮编:200030
电话: 021-64481296传真: 021-54510507
     http://shsiyue.51.net
E-ail:shsiyue@yahoo.com.cn 技术支持信箱
    Sale@shsiyue.51.net 销售部信箱

网友M(2005-05-26):
看看配件网站=www.peijian.com.cn/bbs

网友N:
大家好,不知你们是用那一种的USB改COM头什么我用卡西欧的什么不行呢

网友O(2005-07-02):
市面上的确有好多卖,但是都不理想!

网友N:
我以前用USB转COM头都不行,不过现在用PC卡转COM头还真好用呀

楼主:
PC卡转COM与NOTBOOK自带的COM口差别不大,只是价格比USB转COM口要高十几倍;

网友N:
市面上的确有好多卖,但是都不理想.用PC卡比较稳定,是真实的COM的,用在那里都可以,和电脑的上COM头一样好用的

网友N:
市面上的确有好多卖,但是都不理想.用PC卡比较稳定,是真实的COM的,用在那里都可以,和电脑的上COM头一样好用的也不会很贵的只要二百多元,我就托我朋友买了两条,试了还真的很好用一样的,QQ:422514257  电话:13055649519

网友P(2006-05-22):
现在市面上好多串口扩展卡,请问4口的串口扩展卡哪个牌子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