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4):
局部变量使用时,出现奇怪的问题:
 条件:同一个PLC;A、B两台电脑,2根232电缆;传送设置均为程序+参数;A、B电脑均为GPPW V7.08
现象:
   1、用A电脑设置好局部变量,变程,可以连接PLC没有问题,编好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2、换B电脑设置局部变量,用同样的程序一传入PLC  error灯闪烁;
   3、用B电脑将PLC中正常运行的程序下载保存,可以传入到PLC中,局部变量工作正常;
   4、用B电脑新建工程,不设置局部变量,工作正常;但是使用B电脑,只要设置局部变量的起止地址,写入PLC就出错。

问题:
   1、由上面的现象是否可以得出PLC是没有问题的结论?
   2、可能的原因是什么?B电脑?电缆?GPPW?还是设置有问题?

  请各位赐教!!

楼主:
错误代码2401

楼主:
刚刚搞好了,测试时,PLC冒烟了?惨了——保险爆了而已

网友A:
没搞错吧,你好象用了3台电脑遍的程序吧
哈哈哈哈哈啊哈哈

网友A:
一定要顶上去
哈哈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A:
幸福是什么?
俺答:幸福就是闹肚子时有厕所上,并且还能找到厕纸……

网友A:
佛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今晚,偶想“空”一下……:)

网友A: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为了缓解电力紧张,我们需加大灌水力度,以确保水利资源的合理利用。
--------------------------------------联合国灌水计划署

网友B:
局部变量设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