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G7显示UV

楼主(2004-06-04):
我公司一台安川变频器G7显示UV,不知如何处理,请各位大狭指点

网友A:
首先查看电压检测回路,安川的电压检测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楼主:
请问电压检测一般在什么位置?

网友A:
查直流母线的电压检测

楼主:
是直流接触器的辅助常开触点吗?
其他变频器也是如此吗?

网友B:
UV是主电路欠电压。

网友C(2005-06-01):
[讨论]
UV 瞬时停电检出,1)主回路直流电压低於低电压标准。2)突波电流抑制接触器开路。
                         3)控制回路电压低於低电压标准。

网友D(2006-07-11):
616G5显示UV  保险丝断了

网友E:
电源板故障可维修,电话13918853470付先生.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源板上的4A快熔,就是从输入380V侧引两根线过去的那块小板。

网友G:
10楼的完全正确啊

网友H(2008-10-21):
那它一会正常一会报UV但一会又报UV是什么故障呢?能否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I:
主接触器的问题。QQ478465797.

网友H:
我觉得好象不是主接触器的问题,面板上显示BB是正常的  ,但一会儿又跳UV。 下面的接触器都跳个不停。有时接触器跳个不停吗,它上面还是正常的,但只正常时间不到10秒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接触器拆下来通电量是好的啊!

网友J(2012-05-09):
引用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源板上的4A快熔,就是从输入380V侧引两根线过去的那块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