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5):
请教各位s7 300中的 sfc2  ,sfc4 运行时间定时期到底怎么用?

在 sfc2 中pv 端输入的常数 ,比如说“2” 是指定器 运行 2 小时停止,还是指现在已经默认运行了 2小时。

还有在 sfc 4中 读取运行时间定时器的值 为何始终与 sfc2 中 pv 端输入值一样 !可以确认 运行时间定时器已经用sfc 3 打开。 以上是在模拟软件中测试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在 sfc2 中pv 端输入的常数 ,比如说“2” 是指定器现在已经默认运行了 2小时。

在 sfc 4中 读取运行时间定时器的值 为何始终与 sfc2 中 pv 端输入值一样,我想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SFC2一直被调用,所以定时器值始终被不停的设置。
二是定时器是以小时这单位的,不知道你模拟运行实验的时间是否超过了一个小时。
再有就是可能模拟器不支持这个功能。

楼主:
谢谢,可能是我将sfc 2 始终调用了 我再试试。

楼主:
ok !万分感谢以后多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