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1

楼主(2004-06-05):
各位工控朋友:S7读联系统时间功能块SFC1中,CDT输出格式如何表示?能写个例子吗?

网友A:
只能写入符号地址

楼主:
物理量的日期、时间还是不能显示,如何进一步操作?
 谢谢。

网友B:
CALL  "READ_CLK"     //call sfc0
      RET_VAL:=MW0      //erro out
      CDT    :="db1".dtime     //date time out(只能用符号编程)

建立一DB块,如DB1,在DB1中建一个类型为,名字为dtime
给DB1建立符号,如“DB1”。OK!
另DATE_AND_TIME占用2个双字。如DB1DBD0和DB1DBD4
其dbb0的为年(BCD)(00---99)
  dbb1的为月(BCD)(00---12)
  dbb2的为日(BCD)(00---31)
  dbb3的为时(BCD)(00---23)
  dbb4的为分(BCD)(00---59)
  dbb5的为秒(BCD)(00---59)
。。。到DBB7为0.1s,0.0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