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5):
有没有西门子PLC编成高手,有问题想请教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你总得把问题提出来吧!

网友B:
什么问题?

网友C:
1.开关量在存贮区里就是以二进制位存贮的.

2.MOVB IB1   VB101
  MOVB IB2   VB100

3.BCDI VW100 VW102
  ITDI VW102 VD104
  DTR VD104 VD108
  /R 10.0 VD108
 实际输入的数据就存在VD108中

网友B:
不好意思,刚看到楼主发的消息。
dzfa说的完全正确,但要如果8421编码器要按整地址接线,可能要好一些。
另外,为什么不加一个人机界面?就不用8421编码器了,价格差不多,还高了一个档次。
你用的PLC是200系列的吧(看着不象高档的),可以用自由通讯口和带通讯的计数表连接,把旋转编码器(增量型)接到计数表上。用表的报警点控制切刀。

楼主:
用的是s7-226

网友C:
1.应该是没有问题
2.可以看手册后面的例子2
3.建议还是用SIEMENS的原装电缆,反正是厂子里出钱.
 想省钱的话可以到德阳四星买个带隔离的PPI+接口.
 其实一般的232转485的转换口就可以联接200,但存在烧通讯口的危险,不建议使用.除非烧了通讯口你不用负任何责任.

网友D:
我來湊個熱鬧,4個撥碼器用16個輸入,你也太浪費了吧,乾脆換個小點數的,省下的錢用人機.
4位撥碼器用4個輸入,4個輸出就可以,用掃描方式.

网友E(2007-01-28):
大家好:
   不知在S7-200里怎样编8421拔码开关程序,请发实例过来好吗?谢
邮箱:kit1024@163.com

网友F(2007-10-19):
有什么问题,我也许能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