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5):
从单片机转到 PLC,准备买西门子的 CPU 226,可是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本来市场上有一种 USB 的转接头,但听说不能用,不知道还有其它方法下载?

网友A:
USB->R232可以用,我用了幾種PLC(FXON,FX1N,FX2N,212,KZ-24T,1761,CPM1A,FP0,FP1,FP2),都沒有發現問題.

网友B:
USB-转R232口后用PC-PPI下载S7-200时需加一个延时程序!否则是不能通讯的!

网友C:
什么延时程序?能说一下吗?

网友D: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怎么加这个延时程序呢,我连程序都下载不下去。

楼主:
我到西门子(中国)的网页上找到了延时补丁,但打开一看,就是在注册表里面修改了个延时参数,内容如下:

REGEDIT4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MW3.1.0.31\General]
"CommTimeout"=dword:00000300

将上面的内容以“REG”为扩展名保存,然后双击导入注册表
上面的注册内容中的 "MW3.1.0.31" 就该是软件的版本号,可能需要根据自己所用的版本作相应的修改

该网页上说了经测试对大部分USB扩展RS232口有效,由于我还没有购买PLC,所以无法测试,楼上的兄弟能否试一下,并将结果公布在这儿,代大伙一并感谢你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转R232口后用PC-PPI下载S7-200时需加一个延时程序!否则是不能通讯的!

我用STEP 7-MicroWIN 32sp4,並不需要安裝延時程序,與212通訊良好!!
這是西門子對延時程序的說明
"当您采用USB接口扩展的232口编程的时候,如果提示通讯超时,您可以下载此程序,安装后一般可以解决,经过测试对于大部分USB扩展的232口有效。此程序适用于MicroWin3.1.1 "
可見,版本軟件已經解決使用usb轉232的問題,不能通訊的朋友,檢查你的軟件是否設定好!!

网友E(2005-05-31):
西门子公司已经有S7-200的USB接口的下载线6ES7901-3DB30-0XA0

网友F:
根本用不了那么麻烦!我的机子就是没有串口!购买一个带驱动盘usb to com的转接线,将com设置成com1就行了!很好用的!和主板集成的没有两样!

网友G:
购买一个带驱动盘usb to com的转接线,安装后检查COM端口号,在MicroWIN里将PPI端口号改一下就可以用了。注意:本本上两个USB接口对应的COM端口号不一样,使用时不要设定错。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该问题已解决,就是楼上说的转换器的方法

网友H:
我用了USB to rs232后,所对应的端口号是随机的,我装完驱程后所对应的端口号是com10,
将PPI的端口号改为com10后,在软件内刷新CPU,确总是重启是怎么回事啊?
我的操作系统是XP.

网友G:
能否详细告知你刷新CPU的操作步骤?
检查能否否通过“COM10”进行基本的串口通讯。
检查“COM10”的属性、驱动配置是否有冲突。

楼主:
“刷新CPU”指的是什么?
有 ”COM10“ 吗?

网友I:
那个延时程序根本没用,你必须要买西门子的那个USB转串口的线才行,我试过了

网友J(2005-08-06):
我买了一根USB to RS 232怎么连都连不上呢,老是出现连接错误提示.我是用来连三菱的fx2n
为什么?

网友K:
是啊.我的也是呀.很好用的.没这么麻烦呀.

网友L:
此类usb2com口转换接口,对200有用,那么对300呢?

网友M:
USB-转R232口后用PC-PPI,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肯定能用,忘记什么牌子的转接口了.
根本不要延时程序.

网友G:
同样可用

网友G:
只要映射的COM口驱动程序运行正常,USB to RS232转接线的方法就不会有问题,我用在很多地方,包括自己编写的通讯软件也用它。即使在台式机上一样可以用。

网友N:
大家可否介绍用的转接线是什么牌子的,价钱,因为外面的转接线品种繁多,质量很值得怀疑,而且转接线又不是很常用的东西,所以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大家写上自已已成功使用的转接线对大家也有个帮助

网友O(2005-11-15):
请教S7-200的通讯线是否能够制作?请赐教!谢

网友P:
西门子S7-200的程序下载线怎么做 那位好心人告诉我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