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5):
各位高手,我是一个PLC编程新手。我想请教各位高手,对于自动生产线,如何用PLC实现
按顺序启动,在停止及报警时实现按顺序停止(先开后停,后开先停)
注:必需等所有设备都启动后才能生产,关键设备有故障时,按顺序停车。
急盼高手回复,万分感谢!急,急......................

网友A:
一个笨办法,对每个动作设置标志位,前一个动作完成后再执行后一个动作。分启动、停止两组标志,启动是用一组,停止时用另一组。

网友B:
可以用数值比较的方法,如DM0=1时启动一组,DM0=2时用另一组

网友C:
用顺控指令可以吗?三菱和西门子的PLC都有顺控指令吧。

网友D: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E:
顺控指令,一般生产流水作业很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C:
请教6楼,要实现楼主的要求,用顺控不可以吗?路口的交通灯、机械手等按顺序起动的程序不是用顺控吗?谢谢!

网友F:
用顺控很好啊。

楼主:
6楼,交通灯和我讲的生产线不一样。交通灯是前一个动作停止,下一个动作启动,而我讲的生产线是下一个动作启动的同时,前一个动作并不停止。启动时按顺序启动好实现,但停止时如何按相反的顺序停止,我搞不太明白,希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C:
明白了,那我觉得还是2楼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G:
可以分段吗!在开始时顺控!停止时也顺控!把段分开就行了

网友H:
可以用数值比较的方法,如DM0=1时启动一组,DM0=2时用另一组
具体可以采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数值比较的方法,如DM0=1时启动一组,DM0=2时用另一组
具体可以采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用这种方法编程,被老板骂呀了一顿

网友J:
同意的12楼

楼主:
12楼的方法比较容易实现,就是繁了点。用顺控可能好一点。希望高手继续指点。

网友K:
我曾写过类似的程序(正向顺序延时启动,反向顺序延时停止;).而且大型输送带很多都要求这样控制,一年前我在别的网站上曾回答过这样的问题,并给了相应的程序,方法很简单,用移位指令就可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请教17楼:麻烦能否把您在别的网站回答的问题和相应程序做个链接,虽然我现在还用不到,但我想学一下,多谢!

网友K:
我不能再找到那个网站了,那是<放牛娃>建立的网站,而且我没在网站上直接回复,而是通过邮件告之的,我的确没有时间与兴趣再写这个程序了.我只能与那个网友联系一下了.

网友C:
太谢谢您了,给您添麻烦了。

网友L:
其实在计算机的编程过程中有一个简单的实现FILO(first in last out)的方法,这便是使用堆栈,在PLC编程中也不例外。在所说的控制要求中,可以用不同的位表示各个机构的启动停止状态,在起动时,对它们实现进栈操作,停止时使用出栈操作,应该可以方便的解决问题
FreeMyself
潜力源于自由

网友M: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认为你还是先去把继电器控制学好那在学
plc!

网友M:
我认为你还是先把继电器控制学习好那来!在学习plc!

网友L:
我对继电器不感兴趣,只对PLC有兴趣。
FreeMyself
潜力源于自由

网友N:
我觉得2楼的方法好,不容易出错,调试也容易。

网友O:
以下这个流程可以试一试:

            初始状态
                 !
               电机1————异常去停电机1
                 !
              电机2 ————异常去停电机2
                 !
              电机3 ————正常去电机 1
                 !--异常
              停电机3
                 !
              停电机2
                 !
              停电机1
                 !
              初始状态

网友C:
我现在正在编的一个程序也是按步动作,只有前一个动作完成才能做下一个动作,我想用顺控指令做会简单些,但我向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请教可不可以用顺控,他告诉我初学者最好不要用,还是用置位、复位比较好。

网友P:
请问 dmo是什么呀
请问   dmo是什么呀
我是学生
我不懂呀
哪位好心的教下呀
           ︶ㄣ杨一

网友Q:
如果是三菱的就用STL三

网友R:
兄弟们呐!兄弟们!大家都有三菱fx的编程手册吧(电子版也一样)仔细看看吧,里面SFC流程以单流程为基础进行状态的的跳转就介绍这种程序。编制方法具体在122页有。

网友S(2005-09-07):
不好意思我还是学生  也是学PLC的  我想问  能不能用两种控制系统分别控制
      相反的工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