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6):
本人想用VB来编写一个程序,其功能是用来显示另外一个程序使用串口与外设通讯的内容,
但却不知如何下手,请问要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要用几个COM端口?用MSComm可以达到我所要的结果吗?
要不要扯到通讯内容的转发?请各位大虾多多赐教!如果我还有说的不明白的也请指出来!另外也可以用
邮箱与QQ同我联络!    邮箱:hh888999@126.com       QQ:273793463
如果方便的话请将代码发到我的邮箱!

楼主:
高手都到哪去了

网友A:
有一个VB论坛你是去看看。。。。。。

楼主:
难道工控论坛没有高手了吗?版主也不来看看!!!

网友B:
MSComm这个控件好像不是VB的控件,,,,不知道这个控件从那里能找到??????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SComm这个控件好像不是VB的控件,,,,不知道这个控件从那里能找到??????请教各位大虾

为什么不是?我怎么在用?添加呀。。。。。。

网友C:
这种程序本站有下载
win2000:  http://www.gkong.com/download/download_view.asp?id=70
win98:  http://www.gkong.com/download/download_view.asp?id=71

自己编我不会,不过以前没有上述软件时使用过老土的办法,就是自己编程序监视一个空闲的串口,而这个串口自己做一条线连接到你要显示另外一个程序使用的串口上,很简单吧!

楼主:
思南兄好西样的!感谢啊!

网友D(2004-12-23):
很简单。。。
MSComm完全可以应付。。。在VB的工具栏里选添加控件。将MSComm.ocx添加,你可以看到一个电话一样的图标。。。
建议你还是多学学VB,C++要不就算知道有这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
VB毕竟不是组态软件。。

网友E(2005-12-30):
wewe
wo bu z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