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6):
请教各位:我在此下载文件解压后不能阅读,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打开在此下载的文件呀。

网友B:
找阅读器软件。

网友C:
文件是什么类型的?譬如  .pdf 的文件就必须有 Acrobat Reader
要是已经知道是什么文件,也用了适当的软件开启了, 但还是不能阅读的话,或许是下载是有一些问题出现,那么只好再下在多一次啰。

网友D:
请问下载的是什么文件呢,要有有扩展名才好。

楼主:
感谢朋友们指点,不以善小而释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