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6):
请问如何转化protel sch格式到dwg格式,因为工作需要,请那位知道的大哥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将sch文件另存为.dxf文件,然后就可以用autocad打开了,然后就可以另存为.dwg

楼主:
将sch文件另存为.dxf文件,我的protel没有这一项,是不是我的protel缺这个模块,还是版本问题,我的protel版本是99,请问如果是缺这个转换模块,这个模块是什么?请那位知道的大哥能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