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7):
求助:如何采用变频器+变压器使3φ380V50Hz的电源变为3φ220V60Hz?
负载要求为三相异步电机,30kw。

网友A:
天才,至少我没这本事。

网友B:
有想象力!

网友C:
为什么不说说呢?

楼主:
一台从日本进来的二手设备,采用的是三相105KVA的3φ380/220V变压器带一只55KVA的变频器作为电源,轻载运行没有问题,但在满载时过电流严重。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D:
用变压器给变频器供电如果功率够,就没有问题,否则就不一定了。
感觉你的问题好象是星接、角接出来问题。

网友E:
最好使用三相220V的变频器,输入端用变压器将380V变为220V,变频器可直接输出220V/60Hz的电压!

网友F:
你说的过流是大概什么意思?整个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你需要考虑的有以下几点,一、首先排除机械阻力、润滑和联结的问题,二、电机的参数、绝缘和接法是否正确,三、变频器参数是否合理;如果万一变频器不好用了,向你推荐韩国现代220V的大功率变频器,完全可以替代你原来的变频器。

楼主:
To:2066825&ljx9035616
自大班起就常听到阿姨用此口吻夸偶,多年未闻,倍感亲切,谢谢阿姨.
To:yanli7234
本设备主要用电器为约30KW电阻丝加热器一组,为3φ220V三角接法;30KW3φ220V电动机一台,直接起动,不存在星接、角接问题;交流控制电路由一个1KVA的220/100V单相变压器供给;气动、液动阀用线圈的DC24V由350W100V开关电源供给。
To:ZCMY
原配的变频器确是三相220V的.偶也曾疑是变频器问题,但市面上的三相变频器一般均为380V,倘特地进口一个后再确认不是变频器问题似乎无法向东家交代.
To:xincwy1976
该设备的变频器接在热过载继电器与电动机之间(和变压器一样,显然非原设计,是后加入的),热继整定电流为119A,经常发生热过载脱扣,偶尔也有变频器自我保护的,经测量满载时电流一般在150A左右.
To:gj9752
为防止电动机烧毁,不敢擅自调大热继整定电流.于是,设想是否可另购大功量三相380V变频器置于变压器前,使变压器输入频率为60Hz,然后变压到三相220V,再将其它用电器电路略加改接,由原使用线电压改为使用相电压,从而将其从三相220V电源中分离出来,这样变频器不见得需要太大.但经销商认为此案不妥,道是变频器只能带电机而不能带变压器,我对变频器基本不通,是以向各位求助.

网友G:
先测量一下变频器输入端的电流,看满负荷时的电流是多少,如果超出电机额定电流,建议你

把电机改为3/380V的电动机,3/380v变频器,变频器主不要理那个变压器了。

网友F:
有变频器后完全可以不加热继电器,从你所说的情况判断,设计有点问题,首先30KW的三相220V电机额定电流一般为120左右,你的机器电流150A也太大了,其次三相220V没有55KVA变频器,只有50KVA对应37KW变频器;那么我觉得有2种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加大变频器容量使用三相220V的45KW(对应63KVA),变压器容量基本够了,没有什么问题,或把电机和变频器全部改为3相380V的45KW

网友H(2004-07-16):
搂主:变频变压器装上了吗?

网友I:
我觉得楼主换一个马达比改造这套方案会更经济些。

楼主:
谢谢诸位朋友的关心和支持。原本换一个马达就是最初的设想,但由于油泵是装在油箱内且国产的马达与之在连接尺寸方面存在差异,为避免伤筋动骨才突发奇想。看来此方案是无望实现了。目前,正在对机械部分进行改造,然后会采用标准的控制系统,使之一劳永逸。

再次感谢各位关注,此贴今后将不再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变压器在变频器前面!变频器后面不能有其它负载!只能是电动机?变压器的容量要一致!!
这个就是结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