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

楼主(2004-06-07):
各位大哥,我是新手,想用8051实现电话机自动拨号,程序该怎么做,电路有如何?小弟在此先谢谢

网友A:
拨号现在已经很少采用脉冲拨号,如果是双音频拨号,我建议你采用专用的芯片来完成.

要51的软件仿真,真是老力伤财.

如果是脉冲拨号就简单了,1对应一个脉冲,...,9对应9个脉冲,0对应10个脉冲.

网友B(2004-09-09):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2005-01-24):
用别的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