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7):
那位高手可以帮我做个S7-200的控制3台电机的梯形图

电机的切换过程:
在系统开始运行时,先变频启动一号水泵电机,根据管网的压力情况提升电机的频率增加电机转速以增加压力,如工作频率达到工频频率而管网的压力仍不足,将一号电机切换到工频运行,在变频器变频启动二号泵电机,此时供水系统处于“一工一变”状态。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又达到50Hz的工频频率而压力仍不足,则将二号泵电机也切换到工频运行,再有变频器变频启动三号泵,供水系统处于“二工一变”的运行状态。
当管网的水压高时,须降低谁呀。这时候降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已经降到下限频率,而压力仍偏高时,这令最先启动运行的一号泵停机,这时候供水系统又回到“一工一变”的运行状态了,如水压还偏高则继续降低输出频率,当变频器输出频率有降到下限频率则把2号泵也停机,供水系统又回到一台水泵变频运行的状态。

或者有恒压供水方面的有关梯形图也可以发给我。谢谢各位高手大哥。

我的EMAIL:  ceare@163.com

网友A:
这就是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呀,其实很容易的,
当然,一般人都不会提供的呀,我也不会,因为我们公司就生产这样的东东呀。
要保留一点商业机会呀。
不好意思哟。

楼主:
我的毕业设计是这个题目。我什么都作好了。就是梯形图不回弄。
谁能帮我弄点啊。
只要是控制水泵的就可以啊。

什么样的都行啊。

网友B(2007-03-21):
太简单了,有时间可找俺。俺会作西门子的要西门子。

网友C:
我可以帮你,有时间可以找我联系
邮箱:TSYMLZL@126.COM

网友D:
哇。。。
这个东西它能免费给的吗。。。

网友E(2007-04-23):
你要有压力信号采集,再做些比较判断就差不多了,是毕业设计,混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