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8):
初学PLC,发现程序编译后出现最多的警告就是‘重复输出’,请问这对程序运行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一般来说,重复输出是不可以的
但你要看一下你的输出,如果是SET RESET一个输出,是无所谓的;还有向某个寄存器重复送数据,也是可以的。
如果要求只有一个输出,你最好用中间变量,进行相关操作。

网友B:
双重线圈输出在特定的程序也是必须有的。如标志位,子程序等。但在一个扫描周期只有一个线圈是输出的。

网友C:
重覆輸出有OUT SET RESET MOV指令第二運算元皆可能發生
1.OUT BIT重覆輸出,以程式最後OUT有效.程式可正常執行.
2.SET RESET當然需配對.
3.MOV 轉送資料給某CHANNEL.
以上于PLC程式都可正常執行.

网友D:
呵呵,不过小弟接触到的几个项目里面,用cx-p 2.0 做的,最经常也是出现重复输出的警告,这是因为在借用I/O模块默认地址作为中间变量的时候,cx-p误认为该处是I/O地址而警告的语句,但一般都不会影响到系统的运行的。。。

网友E:
我认为是没有关系的,关键你对周期扫描的理解程度,我有的程序经常故意用重复输出,尤其在使用子程序调用来完成相同的工作时,会很有用,

网友F:
重覆輸出有OUT SET RESET MOV指令第二運算元皆可能發生
1.OUT BIT重覆輸出,以程式最後OUT有效.程式可正常執行.
2.SET RESET當然需配對.
3.MOV 轉送資料給某CHANNEL.
以上于PLC程式都可正常執行.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是没有关系的,关键你对周期扫描的理解程度,我有的程序经常故意用重复输出,尤其在使用子程序调用来完成相同的工作时,会很有用,
你不要輕忽雙重輸出!陳老師雖說難以避免,拿來當子程序觸發用,step少可能還沒關係!多時,debug不易.

网友G(2004-10-17):
我的经验是,能用set/rset实现的绝不轻易out

网友H:
我正好相反,一般不用SET和RSET。
这两个用多了有时程序会变得难于控制,维修的时候会让人难于理解。

网友I:
我认为报警是为了提醒你,并不是说这个程序不合理。

网友J(2013-01-13):
用KEEP会更好吗?

网友K(2015-07-21):
set rset用的多了确实对于太复杂的程序,也有不好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