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8):
   本人最近想运用高性能的RISC单片机开发一通用,廉价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带RS232 OR RS485 OR CAN 通信接口,4轴联动,圆弧线插补脉冲速度 200KHz/S.希望给位大哥大姐给一点建议,谢谢!

网友A:
驱动器匹配,速度要求,能接受的频率大小,丝杆,扭矩等等,都要考虑

网友B:
控制器的加速度应该要考虑。

网友C:
开发好以后。能不能给我一点资料

网友D:
做好了能给我一些资料吗?能控制几轴的?两轴?三轴?有刀补吗?精度指标
最好能与电脑连接的。

网友E:
加上界面已是CNC!您需要哪方面的意见?硬件还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