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8):
各位高手

    对于三菱FX2N(或A2USH-CPU/A1SH-CPU),怎样计算一元二次方程的根?
    (主要涉及到开平方)

hubingjie@21cn.com

网友A:
FCN (48) SQR S.   D.
1.當結果<1時M8021 ON
2.當結果=0時M8020 ON
3.若錯誤       M8067 ON

計算結果小數點會被捨去.看起來似乎不大實際,所以
-------------------------------------------------------------
4.(8023=ON),SQR S可以使用浮點值.若您使用K或是H,FX將自動轉為BIN浮點.
5.你若使用D間接指定,請先用FUN(49)浮點變換!

网友B:
LD M8000
DESOR K99 D0  99的平方根存入D0中(实数运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D M8000
DESOR K99 D0  99的平方根存入D0中(实数运数)。

唉..我錯啦!搞到FX2去啦!多謝王兄!汗顏!

网友C:
fx2的对我有用,谢谢了啊

楼主:
谢谢各位!以上主要是FX2N的二进制浮点开平方,那么对于A1S/A2US-CPU怎样计算呢?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