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8):
最近将厂里的一个泵房里的控制程序给改了,在调试的时候,手忙脚乱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在一个老师傅的指点下完成调试,达到设计目的。
我就想问各位做工程的大侠,在设计完成,安装完毕之后,工程调试该如何进行,步骤有哪些,顺序是什么?

网友A:
寫下檢查表

1.檢查驅動電相.
2.DC級性.
3.輸入輸出信號單點測試.
4.將PLC的程式,以單個BLACK順序執行.(程序要做註解,你會亂~~~ㄧ定是沒註解,換言之;您沒查清楚就改).
5.逐步結合.

网友B:
1.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2.设置各种保护电器动作值为合适的参数.设置各类仪表的基本参数
3.甩开负载试各个控制回路是否正常,
4.甩开负载试自动程序时各控制环节是否正常.对仪表的输入输出量可以模拟试验对系统所起的作用是否符合设计逻辑.
5.单机试运行.
6.用自动程序联动运行.观察.记录.修正各种不合理的设置直至系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