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8):
本人从事设备维护,请教各位大侠PLC的模拟量输入在什么情况下用0~10V信号,什么情况下用4~20mA信号,两种规格的信号使用上有什么优劣?

网友A:
用4~20mA的信号比较好,一是抗干扰能力强(传输线的截面要足够),二是可检测断线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4~20mA的信号比较好,一是抗干扰能力强(传输线的截面要足够),二是可检测断线状态。

同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4~20mA的信号比较好,一是抗干扰能力强(传输线的截面要足够),二是可检测断线状态。

同意!

楼主:
传输线的截面要足够,是以什么为标准?20mA吗?

网友D:
用4~20mA的信号节省电线,信号线可以作为仪表的电源线。

网友E:
现在很多4-20mA的变送器都是两线制的.

网友F:
0~10V远距离传送时,有导线内阻压降,误差大。

网友G:
哈哈
我不同意
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H:
一般A/D输入口的输入阻抗很大,达到几兆以上。输入电流很小。导线内阻压降可以忽略。正因为输入阻抗很高,容易受干扰。尤其是小信号时。电流信号抗干扰要强的多。
方电科技,永远创新
www.foudy.com

网友I:
电压信号会因为电线上的电阻而衰减!电流信号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不过电线短而且干扰不大的话用电压信号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J:
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注意接线点。下限为4MA,可区别零信号或断线。
    电压信号测试方便一些。

网友K:
引用 网友F:
0~10V远距离传送时,有导线内阻压降,误差大。
哈哈,我同意。说对了。
其实电压输入(0-10V)的优点是:信号好处理(同样可以测试“断线”),缺点是长距离传输信号有衰减;电流信号输入(4-20mA)的优点是:可以长距离传输在输入端的电压没有衰减。缺点是信号需要转换(电流变电压)略有麻烦。至于干扰,两种的输入形式都存在此问题,都需要认真的去处理噪声问题。
综上,如果信号传输距离较远(10米以上乃至100米以上)采用电流输入,如果信号传输距离较近(5米以内)采用电压输入即可。介于5-10米之间的传输距离,两种形式均可,看你的习惯和现场的需要了,完全由你灵活掌握。
其实,这是《模拟电子电路》专业教材中的基础概念,教科书里面都强调的。翻翻书必有答案。前人对此有精辟的总结。

网友L(2004-07-17):
严重同意13层的意见。

网友M:
我又明白了许多,谢谢!

网友N:
同意13层的意见。

网友O:
此外0-10伏电压信号可并联,多处显示,4-20ma可串联使用

网友P:
注意:最好用双绞线

网友Q(2004-08-21):
如果线长的话,一定要加信号分配器(单通道)不然会损坏模拟量模块

网友R:
一般A/D输入口的输入阻抗很大,达到几兆以上。输入电流很小。导线内阻压降可以忽略。正因为输入阻抗很高,容易受干扰。尤其是小信号时。电流信号抗干扰要强的多。
方电科技,永远创新
以上是引用FOUDY的发言,言简意赅,精准!

网友S:
从信号角度来说,流行的做法是,电流传输,电压接收

网友T:
你肯定听说过电压降,你听说过电流降吗?也就是说电流在线路中损耗小.
综上所述,长距离用电流信号好.

网友U:
谁有  6ES7 231-0HC22-0XA0 (4~20mA)  电流信号A/D转换公式?

网友V:
其实电压输入(0-10V)的优点是:信号好处理(同样可以测试“断线”),缺点是长距离传输信号有衰减;电流信号输入(4-20mA)的优点是:可以长距离传输在输入端的电压没有衰减。缺点是信号需要转换(电流变电压)略有麻烦。至于干扰,两种的输入形式都存在此问题,都需要认真的去处理噪声问题。
综上,如果信号传输距离较远(10米以上乃至100米以上)采用电流输入,如果信号传输距离较近(5米以内)采用电压输入即可。介于5-10米之间的传输距离,两种形式均可,看你的习惯和现场的需要了,完全由你灵活掌握。

V A 都有优点但我比较喜欢电流的

网友W:
0-10伏是Ⅰ型仪表电压信号,要求负荷具有高阻抗的特性。而4-20毫安是Ⅱ型仪表电流信号,要求负载具有低阻抗特性。所以4-20毫安信号比0-10伏电压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并且能检测到断线故障,具有本质安全的特性。但对回路接触电阻有较高的要求!

网友X:
我又学了好多,谢谢各位的高见

网友M:
为了安全可靠起见,一般两个系统之间的信号传输,我一般两边均做隔离处理

网友Y(2005-08-22):
借这个话题,借贵宝地一问:

4-20mA信号,实测2mA,请问为什么?

网友Z:
同意![讨论]
同意这说法!

网友AA(2007-05-20):
我想说为什么PLC断电久了会掉数据,我加了电池啊
创新成就事业1

网友AB:
9494,大家说的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