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6-09):
有哪位大师知道三菱F系列如何和PC连接?连接电缆是什么型号?在哪有售,价钱是多少?

网友A:
买一个转换器就可买一个FX2N-32MR的PLC。如果只有一台F系列的PLC的话......

FX2N系列的编程电缆只要100元左右的(SC-09)

楼主:
是F系列不是FX系列,是比较早的产品。

网友B:
有一种转接头,好象叫srs232的

网友B:
不好意思,说错了,应该是RS232

网友C:
F/F1/F2系列的PLC最好用手编器!
与电脑连的话需要F2-20GF1通讯模块!
不过此模块的价格可能比F1的PLC价格高几倍了!
通讯模块的电缆用SC-09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