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9):
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PLC,但最近要做一个产品方案,需求是这样的:一个会议厅的主控室,要求在控制台上使用触摸屏控制系统的磁带、CD、VCD的放录停以及视频矩阵频道切换,我想选用三菱的(好像它学起来比较简单也便宜),请问该选什么型号的,大概在什么价位上。

网友A:
输入点是不用考虑了。计算实际上需要多少输出点再加上一些备用,这样才好选型号的.......

楼主:
谢谢王大哥
对工控我很陌生,三天前我才弄清楚视频矩阵的用处,呵
所以不明白的很多,如象我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大概在10个点以内就够用了?我的矩阵是2个16×8的级连矩阵,但实际用到的最多是8入16出,我该如何考虑点数

网友B:
三菱的PLC有贵的有便宜的,选用FX1S系列的是最便宜的,性能还行,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其次也可以选FX0N,最后才去考虑选FX1N,FX2N。至于A系列,Q系列就每必要去选用了,因为它适合中大型控制系统。

楼主:
万分感谢
请问FX1S系列大致什么价格
它自带触摸屏吗,还是要另外配啊

网友C:
不要去花那么多钱,用弹片机算了!

网友C:
三菱好象没配触摸屏吧

楼主:
啊……
那我如果需要用触摸屏控制台怎么半啊,三菱没有配套产品吗?
PLC控制编程方面是不是比单片机方便很多啊

网友D:
触摸屏是另外购买的!

网友E:
[原创]
杭州壮盈自动化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系日本三菱公司中国的一级代理商,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工控产品的批发、技术服务业务,公司常备以下现货:
1. 三菱变频器:FR-A540系列、E540系列、F540系列、S540系列、S520S系列、E520系列、E520S系列产品。
2. 三菱可编程控制器(PLC):FX2N系列、FX1S系列及扩展,A系列、Q系列产品。
3. 三菱人机界面F930GOT、F940GOT、A970GOT、A985GOT等。
4. 三菱伺服电机、伺服放大器系列产品。
5. 三菱磁粉离合器、张力控制器系列产品。
公司备货量大,资料齐全,并负责终身维修,如属产品质量问题包换。
欢迎贵公司前来咨询有关业务。
自动化

网友F:
杭州壮盈自动化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系日本三菱公司中国的一级代理商,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工控产品的批发、技术服务业务,公司常备以下现货:
1. 三菱变频器:FR-A540系列、E540系列、F540系列、S540系列、S520S系列、E520系列、E520S系列产品。
2. 三菱可编程控制器(PLC):FX2N系列、FX1S系列及扩展,A系列、Q系列产品。
3. 三菱人机界面F930GOT、F940GOT、A970GOT、A985GOT等。
4. 三菱伺服电机、伺服放大器系列产品。
5. 三菱磁粉离合器、张力控制器系列产品。
公司备货量大,资料齐全,并负责终身维修,如属产品质量问题包换。
欢迎贵公司前来咨询有关业务。
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