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D脚本问题?

楼主(2004-06-09):
当画面切换到15画面,我做了一个D脚本如下:
    表达式:LS0000=15
    触发条件:当上表达式由假变真时执行一次SET[w:M40]。

     我的问题是,如果我在系统设置的系统区域设置中没选“当前画面号”(该功能前的方框没打勾),此D脚本是否有效?

     请各位工友帮助解释。。。。。。
     多谢!!!

网友A:
可以的,系統通信區只是要人機與plc狀態同步,您沒鉤的話只是plc得不到換頁訊息,但LS位置狀態還是會改變的

楼主:
感谢八百,我是没勾,D脚本也是有效,可偶而会发生一次小问题,故有此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