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

楼主(2004-06-09):
请问:PLC接地时一定要通过接地极吗?如现场没有接地极如何接地?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的,而且最好要单独作接地线。

网友B:
做系统接地

网友C:
看是什么接地,电源无所谓了,信号最好单独打桩,按规范来做。

网友D:
在電櫃旁打一條一米長的銅條作地線.一定要接地,否則會有意思不到的問題出現

网友E:
电源与信号最好都要接地,这样对系统起到抗干扰的作用比较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也研究了一下接地问题,对理论上,理想情况下,应该如何如何有所了解,问题是由于现在现场都是水泥地面,而且没有现成的接地极,如一定要在现场作接地极非常费事。
    我看西门子数控、ABB机器人的控制电柜等都不需要在现场接地。我想问的是不作接地极,而将传感器等浮地方式接地效果如何?
    另外,不知各位看过本论坛的《PLC控制系统的抗干扰研究》没有?文章说,各个接地点通过接地铜牌连接在一起,意思是不是指由于我国电力系统常用TN-C系统,这样各个接地点通过接地铜牌连接在一起后,通过远方电源侧的接地极接地呀?
    恳求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F:
我一直以来电源和信号都是用系统接地,没有做专门接地极,
效果也不错。并采用地线做控制输入信号。

网友G:
使用等电位接地法

楼主:
To lyping:

你所说的“电源和信号都是用系统接地”是否是指在控制电柜中,电源和信号等通过接地线连接到一个接地铜牌上,而这个接地铜牌再与中性线相连,也就是一种TN-C-S系统,不知我的理解对吗?
另外,你所说“采用地线做控制输入信号”是怎么回事呀?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H:
周围有干扰源的话一定要接地!

网友F:
你所说的“电源和信号都是用系统接地”是否是指在控制电柜中,电源和信号等通过接地线连接到一个接地铜牌上,而这个接地铜牌再与中性线相连,也就是一种TN-C-S系统,不知我的理解对吗?   对的,是这样。
“采用地线做控制输入信号”是
说不清呀,如一个启动按钮,按钮的一端接地线,一端接PLC开关量输入端I0.0。

网友I:
最好独立做一个信号地。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