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9):
各位前辈,我是初次使用西门子PLC,用CPU224  (AC/DC/RELAY),模拟量模块用EM231,传感器是直流24V二线制电流传感器,请问如何接线,DIP开如何设置。传感器所需的直流24V电源从何而来,不甚感激

网友A(2006-09-10):
应该直接接在EM231的输入端吧,直流电源只要符合要求就可以。

网友B:
没用过200的,但300/400的需要在软件组态时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