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09):
我用WINXP系统.VB6.0
编了个程序需要不停的检测LPT1口的状态,所以使用了如下的语句:

while  -1
     检测LPT1口程序
wend

可是这个程序执行了一会儿CPU使用率就达到了100%导致该程序不响应.
求教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循环中应加入一条释放CPU使用权给系统处理其它请求的指令吧,DELPHI里有,VB里也应该有.

网友B:
DOEvents.
有很多程序员都不了解VB中的DoEvents函数。DoEvents函数可以临时返回控制器给操作系统,并允许它完成其他可能发生的事件。
当一个程序的代码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执行,比如在一个复杂的数学计算的时候,你需要运用DoEvents函数。在你代码适当的位置调用DoEvents函数,能够改变程序响应的时间。

这里有一个例子:在VB里创建一个标准的EXE文件并放置一个CommandButton和一个TextBox,然后,将下面的代码放入CommandButton的单击事件处理程序中: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i As Long, j As Long
For i = 1 To 100
Text1.Text = i
For j = 1 To 100000
 NextNext

Text1.Text = “Done”
End Sub

   你可以发现这个程序中有嵌套式循环,循环将持续几秒钟。每次,外部循环反复执行I

的值显示在text box中。当循环结束时,Done也显示出来了。

在你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然而,text box不会改变直到Done显示

出来。问题在于在执行循环的时候系统非常繁忙,而循环语句中的I要显示在text box里面,这延迟windows队列。当循环完成以后,所有的请求都被执行。

  现在在Text1.Text = i调用DoEvents函数。当你运行程序的时候,你会发现text box记下了I的值。调用DoEvents函数可以释放系统内存来完成其他请求,然后将控制器返回给VB程序。

   虽然调用DoEvents函数是以速度为代价,但是可以让程序有时间执行其他的事件,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楼主:
谢谢!这样我就明白了.

网友C(2004-12-11):
我认为在timer1.time中也可以查询lpt的状态。这样可以避免使用循环。

网友D:
没有必要以如此的循环去查询啊!

就如上楼朋友所说,放在一个Timer里就行了。一般你设置为近一秒查询一次就行了嘛(如0.5秒等)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楼上所言极是,后来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E(2006-05-14):
用timer是可以,但是如果时间要求小于0.001秒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