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0):
请问伺服电机可以做普通异步电机用吗?

网友A:
不行,要是可以的话也是豆腐花成肉价钱.

网友B:
不行!
就算可以也不能这样用,伺服电机价格比普通异步电机贵几十倍!
就像用飞机的零件去维修自行车,你会用吗?

网友C:
通三相380V或200V可以转,但没有长时间运转过。

网友D:
还好老板不知道!

网友E:
当然不行啦,这是绝对禁止,电机立刻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