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 AO 问题

楼主(2004-06-10):
现有设备配置:
     使用的6ES5470-7LB12 AO模块,基板6ES5700-2LA12,cpu  6ES5944-7UB11。AO 使用了4个通道,全部是控制直流调速器给定。

出现现象:
     1、  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CH1故障,输出13.8v,不可调节;在测试的过程中,CH2也出现不可调节的情况,输出2.3v。程序中控制没有问题;其余通道没有问题。
     2、更换备品AO模块,开机,CH1、CH2通道都是输出2.5v左右,不可调节。其余通道没有问题。

? CH1、CH2出现不可调的现象,会是AO本身坏了,还是BUS有问题?

网友A:
查看CPU内的输出了没有,是多少?有可能问题并不是出在模块上.而是程序里就是这个输出.
可以找一块确认无故障的模块换上去,就可以确认是不是模块的问题了.
如果设备上有多块相同的模块的话,可以换换位置方式

楼主:
CPU内部是查存储器吗?没有做。但是相同的模块换别的通道(没有使用的通道)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