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0):
我用三菱触摸屏GOT975为Q系列PLC编了一个界面,可下载到GOT以后弹出对话框报告通讯错误,按两次OK后又回到GOT操作系统的画面,而不显示我编的界面,我把界面删成只有一行文字标题,没有用到任何软元件,还是结果相同,应该不是界面编程的错,是不是通讯还需要什么设置呢?

网友A:
GOT的操作系统安装时,对应PLC的型号有没有错误,你的GOT---PLC连接电缆有没有问题。

网友B:
1.請確認您的PLC傳輸線是否焊對?
2.請確認您的通信參數是否設定一致?
3.請確認您的PLC設定是否都調對?MODE或指撥開關是否都調對?
4.您的PLC是用通信模組?還是直接用CPU與人機做通信的呢?RS-232或是RS-422??
5.PLC的TYPE及通信模組是否可跟大家說一下,好找出錯誤原因??

网友C:
你可以做个实验先,
1、做个空白页传送后看看;
2、如果有问题那么就是連接问题。
 如果OK那么是设置参数问题或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