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如何打开.ISO文件?

楼主(2004-06-10):
求助!如何打开.ISO文件?

网友A:
用最新版的WINRAR就可以打开

网友B:
这是一种刻录CD碟的映像文件,可以直接使用Nero烧录CD,楼上也说的对。

网友C:
还可以用Virtual DAEMON Manager(虚拟光驱)。

网友D:
用虚拟光驱打开比较方便.

网友E:
以上三种方法都对

网友F:
最新版的WINRAR是第几版?

网友G:
ISO是用刻录机刻录的文件格式,有刻录机的话直接刻录在光盘上就可以了!

网友F(2004-07-10):
我用WINRAR3.0打开了。

网友H:
又学到一招

网友I(2004-09-22):
UltraISO既可以打开也可以编辑

网友J(2004-12-02):
可以使用winiso打开,winrar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