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0):
S7-200的系统手册里有两种指令:一是整数转ASCII码指令ITA,一种是整数转字符串指令ITS,这两者有何不同?
比如已知VW100=123,则用ITA    VW100,VB200,16#00指令后,VB200-VB207里的内容应该为
VB200 |   VB201  |  VB202 |  VB203 |   B204     | VB205 |  VB206 |   VB207
空格    |   空格     |  空格    |  空格    | .(小数点)  | 31H    |   32H    |   33H
那要是用ITS指令后不也一吗?无非是加了一个首字节表示该字符串的长度。不知我说得对吗?那ITS指令的意思何在?

楼主:
还有,我在程序里用到了一个字符串传送指令:   MOVD   'WS09',VD100  这样行吗?
这样的话是不是VB100-VB103里分另存储了'W','S','0','9'的ASCII值,还是VB100存储的为这个字符串的长度值(4),之后三个字节才开始存储呢?

网友A:
你使用16#00的格式,则应该是:
VB200 |   VB201  |  VB202 |  VB203 |   B204     | VB205 |  VB206 |   VB207
空格    |   空格     |  空格    |  空格    |      空格   | 31H    |   32H    |     33H
了吧?
他们的有效操作数有些不同(不知是否书上有误),

楼主:
书上说了有一个逗号或点号来分隔整数和小数的......